发一个关于华硕BIOS CAP文件头的Minipro系列编程器提取BIOS方法

楼主(2018-08-14):
发一个关于华硕BIOS CAP文件头的Minipro系列编程器提取BIOS方法,如图片希望对你们有用,觉得有用,给加点分。

网友A:
把开始地址改成800? 没试过!你怎么研究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开始地址改成800? 没试过!你怎么研究出来的

没事干,啥琢磨,就出来了没事干,啥琢磨,就出来了

网友:
以前用PC3000软件改,全段时间看到这里也能输数字,就写800,就对了

网友B:
把开始改成800的试试看能不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开始改成800的试试看能不能用呢

百分1000没有问题。经过测试华硕带CAP文件的都可以用,

网友(2018-10-12):
引用 网友B:
把开始改成800的试试看能不能用呢

NB,100%1000能用???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别的我不知道,试试Z87-PRO你就知道是不是能用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方法,我按你的方法解决了CAP BIOS文件读取问题。

网友(2018-11-14):
我的X8编程器开始填800直接写也是OK,刚刚还试过可以了

网友:
这种高级的编程器有哪些优点?我一直用ch341,除了慢了点没别的问题啊

网友C:
优硕编辑部刷精英主板cap自动去头1024还是2048(没记住),这个数值看来每个厂家不同型号都不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优硕编辑部刷精英主板cap自动去头1024还是2048(没记住),这个数值看来每个厂家不同型号都不同吧,,,,, ...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华硕的是写800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华硕的是写800就可以。

哦哦,谢谢分享

网友(2019-08-03):
确实有用,我的华硕B150M-ET 用官方的CAP文件按楼主的方法,写进去后成功点亮7代U。

网友(2020-02-12):
已经刷过很多了确定能用  我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编程器是周立功的,如果用RT809F编程器那更简单,自动识别匹配。直接刷

网友(2020-10-24):
华硕华擎CAP格式bios文件去头的两种简单方法

网友(2021-05-19):
实测,确实管用。感谢楼主

网友(2021-07-01):
必须支持一下,折腾的头大了!

网友:
没试过!你怎么研究出来的

网友(2022-09-21):
感谢楼主 非常好用 记得选择相应的芯片容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