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g4750g不触发

楼主(2018-08-14):
宏碁g4750g不触发,第一次通电自动上电,电流0.43这样,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通病位置电阻电容电压都正常

网友:
0.43怎么没触发啊,自动上电它也算触发了啊,如果后面没触发那你就按照触发电路查起,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第一次通电自动上电.是南桥机制.具体触发控制还是落在EC 先查EC触发条件

网友:
要长时间按着,才能关吧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通病  你去网上好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