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进水维修

楼主(2018-08-14):
插电待机0.1几,不触发。拆机发现主板一面四分之一腐蚀,程度到不严重。清理腐蚀后发现,pr111,pr112腐蚀开路,更换后线性3,5V出来了,待机变为0.2几。

发现pu11 发烫,量后端短路,应该是后端短路导致pu11 发烫。拆掉cpu后后端不短了。U也挂了= =。

拆掉u后pu11仍是发烫,更换后不烫了,看来是pu11烧了u。此时,待机0.1几,能触发,待机多个指示灯亮,应该是触发后的电压先出来了。
测得s5d 和maind待机时就有了,

仔细观察主板发现,pr99 和pr199 腐蚀,都是1M的电阻更换后待机不高了。
换上测试u,触发到0.2几掉电,测得1.05v没出来。

发现pr130腐蚀= = ,又是1M电阻。。。更换后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眼神厉害,,~~~捡钱了

网友:
电阻腐蚀变质了。。。。。。。。。。。。。。。。。。。。。。。。。。。。。。。。。。。。。。。。。。。。。。。。。。。。。。。。。。。。。。。。。。。。。。

网友:
进水的电脑还是得靠仔细观察。一定可以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