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2 开机秒掉电

楼主(2018-08-14):
技嘉ga-h61m-ds2 rev2.2 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一秒就掉电,强制开机没有发现哪里发烫。根据论坛里的意见,是TU1坏了,换掉就OK了。已经修复几块这样的主板了。TU1是RT8120D.
掉电

网友:
是内存供电芯片吗?上面好像有2个8120D

网友:
内存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厉害了,这分容易赚电压都不用量直接管的高手

网友:
楼主这样修板算你运气好!!!!!!!!!!!!!!

网友:
不测就拆,有点碰运气的成份了。。。。。

网友(2018-11-06):
我的也是开机秒掉,换了还是一样掉,估计别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的供电还是内存的供电

网友:
就是说内存供电的pwm芯片有问题造成亮机1秒掉电吗?有些通病的节奏被,我前阵子遇到一块h61技嘉的板子,屏幕刚亮一下,只看见显示器晃了一下光,闪一下后立刻掉电然后反复重启,你估计这是哪个芯片坏了啊???

网友:
内存管理爱坏技嘉和华硕的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