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3 14触发3VALW只有2.4V

楼主(2018-08-14):
联想YOGA3 14

故障:不加电,客户描述电池有电的情况下

可开机,但是屏幕也没显示。

用客户电源现在是直接不加电,

转接口插电,如客户描述一般

开机电流跑到0.5左右,屏幕无反应

目前可判断,客户电源的线坏的(通病)

机器主板也是有问题的,

报价拆机测量

当卸掉电池后插电第一次是可以开机的

也正常进系统了的

关机再开就上电到0.5左右的电流了

排除内存外围小板后开始测量主板各个供电

发现3VALW待机电压在不显示的情况下只有2.4V

待机不足还能跑这么高也真是奇葩

于是换了个3V待机芯片,满心欢喜上电亮机

关机再开机,一个情况啊  心情瞬间不美丽了

下面就开始折腾了,滤波电容,反馈电阻电容

断开节点PJ202  全是无用功。

收拾心情;从保护隔离开始发现在第一次开机

显示的情况下公共电压有8V,关机再开B+就剩下7V左右了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去测量了这个PU101芯片

5VALW转VUB 23和678脚击穿。难道是他引起的吗

抱着试试的心理,拆掉后开关开关

就这么好了

这个电路有人帮忙分析分析 我虽然知道一点

但是我总结了一下总觉得自己的见解有点词不达意

就不在这儿误人子弟了。来个大神

网友A:
拆掉 这个芯片,, USB 还能用吗,我记得是 USB供电的芯片

网友:
直连也可以,,,,,,,,,,,,,,

网友B:
联想新型的电源设计 很坑爹的 电源头出来一个5V  你换的那个是USB供电芯片 拆了还是要换回去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 上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新型的电源设计 很坑爹的 电源头出来一个5V  你换的那个是USB供电芯片 拆了还是要换回去的

我直接 拆了 没换回去

网友:
楼主如有神助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 这个芯片,, USB 还能用吗,我记得是 USB供电的芯片

电源接口的 USB功能就不能用了的

网友C:
我上次遇到一个DELL直接全部USB这种芯片坏,我全部拆掉然后直连的,没得一点问题,想不通DELL 为嘛要搞个这样的芯片出来,起不到个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遇到一个DELL直接全部USB这种芯片坏,我全部拆掉然后直连的,没得一点问题,想不通DELL 为嘛要搞个这 ...

直连没问题,经常干
只是S5状态下会USB有供电

网友:
USB接口供电管烧掉引起的开机不显示

网友:
视频看得多  修机不哆嗦

网友(2018-12-18):
这个设计有点像台式主板上V星的设计,也用了一个8脚电源转换芯片,实现双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