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东芝46FL150CHO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4):
东芝46FL150CHO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东芝46FL150CHO

  故障现象: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该机不管机器上的power键还是遥控都是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客户说本来偶尔还能开机,现在完全开不了了,开盖检查SB电压为3.34V,P-ON、BL-ON均为0V,按侧面板开机键,P-ON跳变为3.25V但BL-ON +24V 仍为0V,此时测PFC输出电压只有319V,怪不得+24V电路不工作,主板没有+24V供电进而导致整机只有待机电路工作,虽然CPU能输出3.25V的开机电压,但开机指示灯并不变成绿色。

  PFC形成电路的驱动芯片是NCP1607B,故障时除了7脚驱压动输出电压为0.02,其它各脚电压都正常,附正常各脚电压值:

东芝46FL150CHO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检查CE2、CE3的容量也正常,由此看来1607b的工作状态应该是正常的,PFC输出电压低极有可能是反馈回路的问题,反馈电压由R307、R308、R309、R310串联与R313、R313分压后送入1607b 1脚,经排查发现R307的阻值由1M变为460K~690K且不稳定,由此也导致反馈电压升高进而输出电压降低且不稳定,也难怪客户说有时能开机。

东芝46FL150CHO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 图2

顺手抄个数据

东芝46FL150CHO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 图3

内部:

东芝46FL150CHO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板号:

东芝46FL150CHO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 图5

  再次开机,亮机。至此,东芝46FL150CHO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东芝46FL150CHO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