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14):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案例

  今接一台华硕X550VC故障机,版号X550VC,客户描述进水,笔记本进水了怎么办?先拆机看看内部,是进泡面,脏的不堪入目,就不上照片了,经过洗刷一翻后如图: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1

  多处腐蚀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2

故障一:

  上恒流源,一看电流0.003,看似正常,但是不能触发。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3

  动用万用表,待机有5V无3V,测量EC供电3.3V均正常,根据以往维修经验部分ASUS机+5VO是待机有而+3VO是触发后再出的,暂且放置不管,进入下一步。

  测量EC条件,供电3.3V、复位3.3V、LID_SW#  3.3V  AC_IN_OC# 0V 、免时钟、程序有波型、全正常。在EC125脚有表针点了下,可以触发,电流0.04,检查开关接口到EC线路,果然断线,就是EC脚位边上,用烙铁补焊,OK。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4

故障二:

  触发后电流0.04,几乎所有电压没出。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5

  用表实测+3VO电压有了,的确是开机后才有的,内存电压都没有,修内存电压,找到内存电感和芯片,芯片是UP1565P。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6

  参照截图,打条件,其本正常,但是示波器测的上管G只有5V,怀疑是升压问题,测自举的2.2欧电阻变大,更换。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7

  再次触发,电压1.5V出来了,但是电流0.46,换个CPU试试,电流依旧。

故障三:

  用表测量,除CPU主供电和集显供电以外的电压全部有,看来是CPU供电的问题了,迅速找到CPU供电IC经测量,发现第10脚P_VCORE_TSEN电压为0V不正常,追其信号由电阻PR8028上拉过来,电阻为20K,测量变为无究大,换后OK 。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8

故障四:

  上通电流跑了一会,不动了,电流1.16不动了。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9

  由于是板载内存,不方便打波型,把跑码卡接上,跑55。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10

  看来是板载内存问题,此机不想再弄,于是想到屏蔽板载,外接内存,打开点位图,找到屏蔽信号。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11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12

  此机默认是ID1模试,尝试使用ID0 ,结果一样跑55 ,再换ID2模试,可以就不一样了,电流一路跑,码也在跑,最后在A6停止,接屏亮机。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13

  至此,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修复,最后上个亮机图。

华硕X550VC笔记本进水不触发多故障维修 图14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吴盛槐)提供
笔记本进水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154-1.html

网友:
献上膝盖……

网友:
厉害!收下膝盖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找断线和电阻容易断

网友:
看着都晕,思路清,有耐心,学习学习

网友:
高手呀  送上膝盖

网友:
高手啊!技术刚刚滴!佩服!!!!

网友:
高手!这么多故障都能修复。

网友:
多故障就不修了   耽误时间

网友:
高手!技术流!~收藏学习!~

网友:
目测还好把,,没多i严重。。能修好不错了

网友:
asus板载内存就是一个差劲

网友:
板载内存那里蛮容易进水

网友:
楼主那个跑码卡接的的是pcie插囗吗?

网友:
献上膝盖……6666666666666666666这数码卡接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