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进水不加电,不触发

楼主(2018-08-14):
苹果A1466 进水机器板号820-00165-A,主板清理过后 测主板各电感没发现有短路现象,接可调电源待机0.06 不触发。电源指示灯会亮,测公共点电压PL7130有8.6v,测L7095 3.42v 有,L7560 3,3v 有,L7520 待机5v 无,根据黄鑫船老师讲的苹果开机时序,5v出来是受ec控制的,U7501 的4脚P5VS4RS3_EN,

来自ec芯片。查ec工作条件,ec需要复位,供电,供电3.42v已有,复位信号由u5110发出,u5110 第5脚发出RESET,

测第5脚有3.3v,8脚REFOUT 3.3v也有 给ec供电,现在ec不工作还是有其他条件不正常,苹果机器通常没电池的情况下是自动触发的,现在不触发,会不会和rtc电路有关系 想到这里查rtc电路,rtc电路由u1900 芯片1脚发出,测u1900 1脚只有0.18v 看来故障出在这里,u1900 工作条件只要5脚13脚有供电 1脚就会发出3.3v,测5,13脚电压正常

仔细观察发现1脚外接的滤波电容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测该电容无短路 说明1脚电压不是被拉低了,更换u1900 上电,自动开机上电,电流到0.5a 有跳变,装好测试亮机显示

网友:
分析的思路很清晰。学习了。以后修苹果有思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现在修笔记本要不起价,还就是碰到个苹果的能要上价去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明确,很好的学习榜样啊,维修最重要的就是思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帮我加分,以后尽量多写些帖子

网友(2020-03-15):
维修大神。。。

网友(2021-09-23):
思路明确,直指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