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板号dazqsamb6f1不触发不完美维修

楼主(2018-08-14):
机器不触发,拆机单板待机电流0.045a,待机35v有,开关有3.3v触发有跳变,测到bios供电8脚只有1.1v不正常,找到图纸倒追+3v-s5来自pq54, 2脚+15v只有3v,拆pq54电压恢复12v,  1脚对地阻值60,接3.3V烧没有找到哪里发烫,直接短接pq54的1脚和3脚开机显示正常。就是插电开机灯就亮了,不想花太多时间来解决它,算是不完美的维修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都可以的,,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哦,维修思路没有跑偏,功底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