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hone6s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4):
iPhone6s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s

【故障现象】:iPhone6s刷机报错9

【故障分析】:报错9都是硬盘本体算坏或者硬盘到CPU有断线。

【维修过程】:

  测量的1.8V和3V供电都正常拆下硬盘测量焊盘对地值无异常。

  把硬盘放入测试架中,发现硬盘已经损坏。

【维修结果】:

  重新更换硬盘写入三码、解绑WIFI。刷机、激活,成功修复。

注意:iOS 11系统序列号、WIFI地址、蓝牙地址三码不匹配,机器是无法激活的。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
厉害了。。。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
硬盘坏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
不错学习了,可以有,羡慕大佬工具齐全

网友:
这个简单哈  就看手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