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6T WS PRO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8-14):
下午接到同行一台 p6T WS pro 服务器主板

开机,检测各个大电感电压都有,PCI插槽复位,时钟,pg信号都有,准备拆散热器加焊桥,发现一电容有腐蚀

用万用表检测短路,哈哈,问题找到 去掉,再次量一下电压1.5v,明明开始量1.5v正常,为什么测出来,原来它的上端接了一个黑色保险电感,用万用表量测有200多的阻值,导致1.5v电压偏低,更换电感测试OK

做工还是蛮扎实的

网友:
不错哦,所以维修仔细是个技术,很多问题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