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P扩容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14):
iPhone6SP扩容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SP

【故障现象】扩容后手机无法开机

  收到寄修的一台iPhone6SP,客户描述说说正常使用后就不开机了。

【维修过程】

  首先拆开上可调电源触发,发现机器触发定电流750mA,这种电流通常是CPU的供电或者硬盘供电有问题导致的。

  拆下主板,发现机器是扩容机,既然是扩容机 先查硬盘供电,首先测量硬盘供电的二级体值,发现硬盘的0.9V供电短路。

  先拆下硬盘,发现机器不短路了,把硬盘用硬盘测试架读取硬盘信息,发现显示硬盘接触不良,看来是硬盘坏了,通过IMEI重新查询出此机的原序列号、WIFI地址、蓝牙号,再重新写入新硬盘装机。

  因为这是新硬盘,装上后须重新刷机,刷机正常激活通过。

  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哈尔滨旗舰店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网友:
学习贴,比较好,新手就喜欢这样的帖子,方便学习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砸了

网友A:
老师是用什么方法通过imei查到序列号,wifi地址等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是用什么方法通过imei查到序列号,wifi地址等信息的?

淘宝给钱就行

网友:
加不了金币和分,只能靠评论来维持一下生活

网友:
新手就喜欢这样的帖子,方便学习

网友:
学习了,目前还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谢谢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