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0 不显示 已经修复 应该属于经常碰到的故障

楼主(2018-08-14):
今天接到一台外地发来的机器 东芝L300  来时 加电不显示  我媳妇拆开的   又吹显卡 又看不是进水的。还想让我刷BIOS  我一看那个版型 立马拿来检查硬盘位置 一看就发现问题了。肯定是拆机 装的时候螺丝上的太长了 把主板顶坏了。。飞了4条线 机器就修好了。简单。。。运气好  捡到钱了。。不过今天旁边卖 笔记本的给了3台机器  目前一台也没修好 2台进水的  还有一台ASUS X550JD  正在维修

网友:
媳妇儿能干哦

网友:
这个板上螺丝时小心。。。。

网友:
这正是我这小白该学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是设计有问题的,也给了好多小白搞坏的

网友:
这个机是设计有问题的,也给了好多小白搞坏的,所以做事要细心

网友:
生意老火

网友:
螺丝上长了就会把线搞断,所以上螺丝时要注意

网友:
不要看就知道是硬盘的那个螺丝了

网友:
技术好,生意火

网友:
这种机器同行搞坏了两台同样问题,换固盘出问题了

网友:
恭喜LZ捡钱了,
螺丝长短一定要留心

网友:
我遇到过2次了这个.........................

网友:
这个经常遇到

网友:
就是这个机器我也修过螺丝打坏线的

网友:
东芝l300记住这个型号了,下次自己要留点心

网友:
问下老板给同行修电路问题一般收费是什么标准?

网友:
是硬盘螺丝??下次我要注意了。。

网友:
媳妇能干哦

网友:
这机器现在少多了,基本都报废了

网友:
CPU到显卡之间断线引起看见无显示

网友:
生意难搞!报价高了客户不愿意修,报价低了不赚钱!

网友:
思路清晰,讲解仔细,楼主好功底,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