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 独立显卡用不了

楼主(2018-08-14):
Acer 4820T 独立显卡用不了 版号DA0ZQ1MB8F0 本来不开机刷了BIOS可以开机但是独显用不了 这样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
不开机

网友:
找个独显的BIOS试试呗

网友:
一般几个问题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这款机器,厂家设计,用电池时独显用不料,用适配器才能用独显,为了让电池长效,你试试用适配器看看

网友:
BIOS有可能,还有就是客户的独立显卡原来是不是就有问题的 加焊显卡 这个机器显卡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