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JX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8-08-14):
板号:X550JX   REV:2.1

上电电流到0.06,看起来比较像待机偏高的现象但不是。

3/5V都已经有了,内存供电1.35V正常,
+1.05VS也有1.07点电压,但不出cpu供电。
CPU供电IC是NCP81103A,测供电脚都有电,1脚的ALL_SYSTEM_PWRGD有3.3V,SVID没有电压,SVID是有+VCCIO_OUT上拉的,但+VCCIO_OUT是由CPU内部发出的而且没有电压也没有短路。
求大神指导一下该查查那些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机器我总结了有几处问题导致的。需要找我1572152921

嗯,不知道你留下的是联系电话还是微信或者是QQ?

网友:
cpu有可能挂

网友:
这个机器遇见最多的就是CPU挂,单元楼主这个不是。

网友:
这个机器cpu和桥一起的蛮容易坏

网友:
一看就是ncp81103的问题啊!我修过类似机子了这种四代机子不需要SVID就有VBOOT 1.7v左右

网友:
这也叫教程,全论坛都和你拆的一样了。。。

网友:
这个机器遇见最多的就是CPU挂,单元楼主这个不是

网友:
先刷过bios,不行就换cp电源管理芯片,不行干南桥。

网友:
CPU可能保不住了哦!!!CPU可能保不住了哦!!!CPU可能保不住了哦!!!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不自检的加焊cpu好了。。。。。。。。。还有个单板说进水了还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