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U搭配PCH的讲究

楼主(2018-08-14):
六代U换PCH后刷完工厂版的BIOS或合成纯净me的BIOS,很多出现无寻址,PCH主时钟25Mhz无,CPU CORE无的多为PCH选择错误。

如上图,SR30W市场上常见有两种
一种是工程板(在SR30W与003丝印之间有QLF9字样)
再一种是正式版只有SR30W和003中间间距很短,无打磨痕迹。最好是原装全新,这的碰。

如果搭配工程版的大部分板子是匹配不上ME,是不好使的,个别的好用。

图片不清晰见谅。

 会员595343100鑫豆2023-11-10 17:08
 会员502254100鑫豆2023-11-7 11:15

网友:
一样是芯片还要分工程 正式版,修机真难

网友:
愿意分享,给你加个优秀!

网友:
两个图拍的太远,仅拍个芯片不行吗

网友:
经验就是,多花钱买正品就行了。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换这桥注意下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换这桥注意下,这个真是牛了,没换过、

网友:
没遇到过,需要时间验证。对于你的观点存疑

网友:
没见过以后验证下

网友:
之前有个桥短路的,连订两个全新的,bios也合成了,就是不亮鸡,亏大了,估计就是这原因

网友:
可以用吗                                      。

网友:
这应该是工厂的工程师,进行的经验分享了;如果不是工厂的工程师,那你太细心了,佩服

网友:
因为工厂的工程师心里明白,这个是怎么看,咱们自己不知道的,不懂。学习了

网友:
为啥还要支付0.2元才能看完整帖子  郁闷

网友:
什么SR2C4  SR2C8  换完都没有CPU供电 我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东西不是内行人还真的不可能知道

网友:
刚才我看了下 以前我换的SR2C4 SR2C8   中间没有字样   那么就是说  以后这种桥还是不用换了  根本就没有全新的

网友(2019-12-04):
正式版好像买不到全新。刚买了一个全新2018款 看了是楼主说的工程版的芯片。原主板是正式版的。换这工程版芯片可行吗?  楼主说 搭配工程版的大部分板子是匹配不上ME,是不好使的,个别的好用。意思是原先主板搭配的芯片,还是新换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