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马电源有绿5v,没有紫5v——

楼主(2018-08-14):
客户说打雷后不开机。检查是电源问题。测各路输出对地阻值正常,插上市电,待机紫5v为0,绿线有5v。拆开电源,未发现损坏件。紫5v从辅助电源变压器通过二极管、电感到紫色线,把二极管换了,还是不出5VSB。

网友:
测下5v的滤波电容有没短路了,或紫线断了

网友:
为什么有这张贴图?我没有发图片。改正。

网友:
应该是5v的滤波电容失效了,换个试试

网友:
查变压器的各脚是否通,小电感也要查一查。

网友:
这是好文章 多谢分享 学习受用了 感谢感谢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是这张图吗?是的话5V SB是初级芯片内部的管子驱动的,如果次级整流管换过没输出应该是驱动芯片坏了。或者芯片的启动电阻坏了,图看不清。应该是5脚。2脚是VCC,1脚接地,量一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
绿线有5v(4.7v),说明芯片应该是工作的,B+电源正常。那么5VSB高压部分电路应该是震荡正常。估计主要问题还是在5VSB低压部分,一个是要查电容,另一个是要查变压器线圈,最后就是光耦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