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数据恢复

楼主(2018-08-14):
有没有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恢复装系统前的数据
数据恢复

网友:
求帮忙,不然要赔本

网友:
没有动过最好是不要随意操作了 找下专业的看下 有些软件也不一定能完全找回来

网友:
金山数据恢复软件,不过要付费的

网友:
易我数据恢复,百度搜索一下

网友:
装系统覆盖了,一般都找不回来了。

网友:
完全覆盖了就没办法找回来了

网友:
上面各楼都是小儿科 PC3000

网友:
临时抱佛脚不如找当地专业的,这种软件要付费那种的才行网上那种免费的神软件就不要指望了。

网友:
系统解压完了基本就覆盖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