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到底是虚焊还是更换音频ic 求助

楼主(2018-08-14):
ip6  开游戏或者软件温度稍微高时候听筒话筒耳机都没声音  等温度低的时候都有声音 都是正常的  请问是虚焊的原因吗 网上看有说垫片纸或者双面胶压实可能有效果  该怎么办呢  小白求助啊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漏电重要看看音频的电流正不正变

网友A:
会不会是cpu温度上升引起挨着的大音频故障,估计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cpu温度上升引起挨着的大音频故障,估计是虚焊

谢谢大佬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笔记本 凉机正常 开机热了之后 开关键不行  查了好久 最后在热机的情况下 查到开关线阻值无穷大  应该是板层断线  主板热胀冷缩
你查查看看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