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主板二例

楼主(2018-08-14):
由于业余爱好电子技术,对这方面从来不惜花重金,最近又从某宝淘回了一台普源RIGOL DS1022CD示波器,店家免费升级到100M。拥有示波器,是偶一直来的愿望,拥有后的心情自然是开心得不得了,但限于手头上没有坏板,不能试上手隐。着实闭闷,最后从闲鱼上淘了两块坏板来练手,卖家实在也够狠,一块技嘉B75M-D3V要90元,另一块华硕P8B75-MLE要100元,手痒了也就忍受着买了。

首先收到的是技嘉B75M-D3V主板,拿到主板后不敢上CPU,先打阻值:12V、5V、3.3V、5VSB、3VSB都正常。上U,正常跑马开机,……,刚进入系统立马掉电重启,重复。然后进入BIOS里面,所显示的电压也正常。干脆一边任由其重复掉电重启,一边进行望、闻、切(摸),摸到PCH特别烫手、再摸到PCIE16尾的1117管奇烫无比,立即拔掉电源,此时脑里想到三点:1、1117管有问题;2、PCH内部有短路;3、PCH后面电路有短路。循序渐进先换了1117管,情况依旧;换PCH?打PCI A14的阻值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阻值都正常的,再有1117中间脚有3.3VSB啊!PCH不太大可能坏,再说也没有BGA返修台。那就检查后级电路了,先拆了网卡上电,情况一样没变啊,到此已无头序了。只好拿起放大镜慢慢的看线路。不看不打紧,一看真的有惊喜,看了两三分钟后,在声卡旁边的小电容小电阻之间有一条像发丝一样小的铜丝,连起了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不仔细看真的不发现(当时忘记上图了)。惊喜之余,立即加热风枪,取下铜丝。加电,正常跑马开机。

业余新手上路,没有技术含量,老鸟不要见笑。
过了两天,华硕P8B75-MLE回到了,大家看看吧,这卖家也够黑的,这种板子,拆了那么多东西,还要100元。我还曾一度以为是废板呢。(这个U是我的,呵呵)

    拿到后也是先打阻值,正常就上U开机,风扇转一下,掉电重启,然后如此重复。刷BIOS,这个应该是地球人都会想到的吧。去论坛里下了一套(上下两个BIOS),花了我20分,真的有些心酸,费了一段时间刷BIOS,上机,还是没有改变。再去论坛里面下一套,又花去了10分,刷上后又没改变,唉!然后又测量电压12V、5V、3.3V、5VSB、3VSB、VCORE、+1.5VDUAL,这些都正常啊,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用去了一整天时间,自学起家的新手,确实为难。

搁置两天,打发在百度、论坛查阅相关情况的帖子,去论坛下载点位图,下载了三个用去了十几分,现在为了学习,都舍得花分了。有了点位图,再上机查:VCORE、VIN0和VIN1、内存电压、这些都正常;PWROK、PSON#、SLP_S3#一跳一跳的,查这几个相关的电容、电阻,一个个的测量,没得出结果。强行短接绿线,风扇正常转了,但屏膜没显示,PWROK、PSON#这两个正常了,但SLP_S3#还是一跳一跳的,断开OR343,居然不用短接绿线就风扇自行启动了。菜鸟啊菜鸟,到此就没有思路了,要是现在有I/O集成和PCH的话,一定换下了吧。不论怎样搞,怎样折腾,摸到PCH一点也不发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用风枪烤了一两十分钟PCH,一点用都没有。

又搁置了一天,有点不心甘,100大洋啊!想到PCH不发热,可能没有运行,想测下PCH晶振的波形,对啊,怎么忘记了自己买了个示波器呢,呵呵。32.768KHZ晶振波形正常,25M晶振无波形无电压。接着检查了相关电阻电容,换了晶振,无效果。最后在百度上查到一贴说1.8V没有进桥也会导致25M不起振,真没测过桥的1.8V电压,测试到果真没有,跟着跑线路,找到PQ411型号是P2003BDG,有输入没有输出,手头上没有,就从旧板上拆了个80N02装一去,上电开机,久违的画面出来了。老鸟花几分钟的工作,新菜鸟居然花了几天时间。莫笑啊,我这是业余爱好的,不在乎花时间。

网友A:
华硕那个好像检查的顺序不对哦,供电还没全就跑到后面去了,技嘉那个不是很明白呢,声卡会造成1117发烫的情况还没见过哦

网友:
哈哈 好东西 分析的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那个好像检查的顺序不对哦,供电还没全就跑到后面去了,技嘉那个不是很明白呢,声卡会造成1117发烫的情 ...

呵呵,记错了。是IO旁边的

网友:
我也是业余爱好自己空了闲鱼买块板修修。哈哈。但是工具没有你全,我只有热枪和焊台。但是焊台感觉用不上,一般都是用风枪。还有问一下高手,换io芯片要怎么换?我用风枪对齐后直接吹老是有脚连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