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 6S 故障: 白苹果重启、显示异常等,简单维修!

楼主(2018-08-14):
机型:iPhone 6s
故障:大短路、不联机、白苹果重启、显示异常

       接到板看了一下外观没有变形、进水腐蚀、摔过(这里没有拍图片);

接上电源大短

主板接电用手把整个板摸了一遍,感觉底部明显发热。【苏老师说过VCC_MAIN大短路接电摸一下看那里有明显发热的就先修哪里】
断电用风枪加热一下贴纸,揭开看见长霉了,还是有进过水.........!

短路看见这种情况直接把长霉的电容都掰掉.........继续!

再次上电看一下电流,电流正常!像这种短路都不用打值,一般就用这种粗暴快速的维修

装屏测试电流350mA反复跳变,白苹果重启、显示估计还有问题!6S看到这种电流跳变心里一种不祥的的预感........!

准备刷机看一下报错!又来个晴空霹雳,居然还不联机!
断定是USB管理问题!

从料板上找了一个USB管理换上!
USB管理坏了会导致 不联机、白苹果重启、部分机器也会显示异常      [徐老师在上理论课时也讲过] !
故障是不是到此结束了.............???????

换上联机,接下来在刷个机看一下是不是USB管理引起的所有故障..............!

开始刷机...............!

,在这里报错,都是大问题!

走了一半,过了硬盘.........

重启一下!

到此维修结束。。。。。!

故障小结一下:
  VCC_MAIN大短(这是个以外)
  USB管理故障导致:开机白苹果重启、屏幕显示异常、不联机

网友A:
看了一下  你把音频放大的升压电容扣掉了 这机子应该没外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  你把音频放大的升压电容扣掉了 这机子应该没外放了

自举升压滤波电容,掰掉的是C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