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笔记本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5):
DELL N4110笔记本花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N4110

  主板版号:DAV02AMB8F0

  版本:REV:F

  主板高清图:

  故障现象:

  按开关过Logo后屏幕发红,发灰过一会儿开始笔记本花屏(这种故障第一感觉就是桥挂了)。

  先换屏试试吧!换屏后涛声依旧。拆主板,屏蔽独显测试,涛声依旧。难道是桥导致的?换桥再说!换桥客户肯定不会修了,因为听他说这本放了很长很长时间没用了,准备用时打开发现不亮,亮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故障。先扫荡一遍主板各个电压看看有没有异常再说吧!扫荡了一圈,发现可疑的地方。

  偏低了0.3V会导致这种问题吗?报着怀疑的态度换了个MOS转换管。

  上电测这里电压稳稳的1.5V。

  再次上电,接屏故障排除,做系统测试一切正常。+1.5V_RUN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故障?追其去的地方。

  改名给桥的FDI和DMI模块供电。

  分析:

  集显独显进行切换时,当采用独显是通过FDILINK总线传输信号给桥,桥再输出LVDS给屏;当采用集显是CPU通过FDILINK总线传输信号给桥,桥再输出LVDS给屏。也许是转换管性能不良导致电压偏低,电流不够,FDILINK总线异常从而导致花屏。

本文作者:chenhaolong1990

网友(点评):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A:
现在修本就这样,说大问题改报价高一点,客户就不修了。做维修时间长了觉得报价是个大学问。

网友:
分析的好,谢谢楼主

网友:
哈哈好东西 分析的好,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深厚啊!这样的问题确实是高难度故障!

网友:
换叻MOS转换管,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呢。。

网友:
这个机型转换管坏的多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联想的就没修好。一进系统就花屏。就是这问题。

网友:
转换电压偏低导致花屏的现象,拉低了电压

网友:
如果直接DS端直接短接行不行呢,

网友:
一般这问题我拆开就好

网友:
MOS管S级都是输出,没有完全导通,学习了。

楼主理论塌实啊。小弟佩服五体投地··

网友:
理论不错嘛。。学习了。。先收藏~~~~~~~~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花屏一般都认为是集显或者独显的问题!一个电压也会引起花屏!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一般人肯定觉得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求助贴。问题解决了而且还知道问题出现的原因。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本就这样,说大问题改报价高一点,客户就不修了。做维修时间长了觉得报价是个大学问。

说小问题客户维修难度不大应该便宜

网友:
1.5的转换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