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6721SPBF和IRF6725MTRPBF组成一相能带多少A

楼主(2018-08-15):
IRF6721SPBF和IRF6725MTRPBF组成一相能带多少A,请教下,一款联想V470的主板显卡供电图纸上另一组不要填装,但主板上已安装,现在烧了PU9203这个上管,请问拆掉下管能用吗,电脑已能亮机了怕供电吃不消。附上图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有时候也这么做 目前还没有出过问题的

网友:
谢谢,事实上我已这么做了,OK开机半小时没问题

网友:
下管的工作时间短,主要是用来放电
我觉得如果PCB上有的,还是应该补上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PDF图就可以看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