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PL-AM画面字体扫曲

楼主(2018-08-15):
早两天接同行送修一台主机,说原因是画面有干挠,主板型号是华硕P5QPL-AM,我第一反应就问电源换了没有,他说换了也一样,因修了8年还没碰到画面干扰故障,除非是VGA线不良才有干扰,他留机后抽空开机进桌面看了一下,上两张有干扰的图片,看下面两幅图片字体,想起以前在电视机厂有这种故障,叫蛇仔纹,字体扭曲象蛇在爬动一样,这种故障是接地不良或滤波不良引起,但当时电视是个别主板漏焊了接地线引起,这块电脑主板用了很多年才出现这故障,拆主板出来看了一遍不知如何下手,测各级供电也正常,然后把主板装上机箱,想着是不是供电有问题,我用修主板电源插主板12V,原机箱电源插主板24脚,开机进桌面看字体不扭曲很正常,想想是不是CPU供电滤波不良,拆机把主板12V滤波电容换了试机问题还是一样,再把供CPU 6.3V滤波电容换了试机还是一样,然后上迅维网找这型号有没有那位大师修过这故障,找了一遍,有这故障是干挠,但没有解决方法,有同行回复可能822电阻引起,有一个说换时钟芯片,现在不知修那里,显示又正常,拿起风枪找到时钟芯片旁边的三个822排阻加点松香加焊一遍,冷却后装好试机,查看画面字体不再扭曲,此机到此已修好。

网友:
时钟频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