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40闪RGB谁碰到过

楼主(2018-08-15):
开机显示正常,WIN7启动转圈界面过后,红绿蓝三色轮回跳,进系统声音有,外接正常,H61集显,有谁碰到过是什么问题吗?会不会是屏坏

网友A:
有谁知道一个8脚小芯片02 fh 13r是什么芯片,控制CPU上下管的@

网友B:
查屏幕上信号,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一个8脚小芯片02 fh 13r是什么芯片,控制CPU上下管的@

你这个没图纸不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屏幕上信号,看看正常不

后来查出来是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