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PU32K1等离子电视不开机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8-08-15):
海尔PU32K1等离子电视不开机艰难维修过程

  接修一台30公里外同行师傅的海尔PU32K1,故障是等离子电视不开机。通电有蓝色指示灯,按按键不能开机。拆机一看蒙圈了,好复杂,从哪开始下手啊?

  看机子整体结构,想着有关等离子工作原理图,知道左边是Y板,右边是Z板,主板和电源板最好分了。看情况此机是二次不开机,那就测电压吧!通电测得电源板有5伏待机,其他没有,按按键其他电压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情况主板和电源都有可能引起。重新通电再看受控电压是否有瞬间输出,还是没有!用二极管档测VS对地阻值表叫了,拔掉电源板到X板的线表还是叫,电源板的问题。电源板好说,看来是捡钱机子,直接拆电源板单独修。

  再测VS对地阻值怎么不短路了,刚明明测得短路的,咋回事?又把电源板装回去,把线插好通电二次开机,VS电压还是没有,测阻值又是短路的,再拔去X板线,VS仍然短路,又拆下来,这会表是叫的,看来真是电源板无疑了。反向修,测得VS二极管短路,拆下来一量没短路好好的,再找,顺着VS电容正极跑线路,找到一个场效应管

  测得DS极短路,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坏了,拆下来量没短路也是好好的,再找,这会测VS没短路了,咋又绕回去了,一会短路一会好,啥情况?把Q852装回去,VS也不再短路了,现在有点晕了,不管了,还是单独通电,看板子上电压到底有没有。强制PS-ON低电平,VS-ON高电平,通电VS193V VA64V,看屏上写着电压,跟实际测的一样。

  搞到这里再明显不过了,误判了,电源板没坏!看来是其他板有问题。没上电源板测X板VS对地阻值表叫了,反复测几次表叫。把X板拆下来,散热片上有5个管子坏了!

  仔细测了其他3个没问题,以前听别的师傅说过等离子不管烧Y板还是X板只要烧其中一块,另一块估计也可能有问题。把Y板也拆下来还真有问题,有两个管短路,再测其他管子没问题。仔细观察此Y板跟缓冲板做到一起了。

  仔细看了几遍Y板子其他部位,发现Q201也短路了。

  拆下来可是已经看不清型号了,问老师,他说是个MOS管,并且还发了一份此部分电路的图纸,就是图上的Q201。

  把图一看,是个5伏升15伏的升压电路,烧Q204应该有原因吧!接着找,查到Q202也有问题,这管子小得可怜。

  看图也知道是场效应管,还是个N沟道P型的,就在其他板子上找了个跟它体积一样的P型场效应管,先把它装上去。由于手头没有现成烧掉的那几个管子,听说等离子的管子比较特殊,不能用一般管子替代,最好买原字样的。问了下老师,说买拆机件的要好些,大管子有型号,可烧的那个小管子啥都看不清,只要Q201买个耐压30以上的。

  也不知道这2种管子是不是场效应管,问卖家说不知道。3天后配件回来了,把那2种小管子一测,三极管!还一个npn和pnp型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不放心又请教老师,说不能!老师让我把那管子先装上去再说,看能升压不,大不了烧个管子,其他大管子先不装,让我先把5伏升15伏的修好再说。

  这期间老师还特别跟我说,要注意驱动部分的电阻和缓冲芯片,如果缓冲芯片坏了,最好其它4个全部换掉,还让我仔细测量驱动部分的电阻是否有变质和虚焊的,这个是会引起烧管子的。

  这两个管子是淘宝买回来的,原机是70N30T,买来却不带T,另一个跟原机一样,这两种管子分别是Y板X板上。

  按老师说的做,管子装上,Y板上有几组电压接口,老师说这部分电路只接5伏,需把Q202断开,如果IC201正常是会升压的。看图:

  很幸运IC201是好的,能升到15伏!那么这时候能否上大管子?说缓冲芯片有没问题?这个要怎么测?一个表笔搭浮地,另一个表笔测屏的侧边排线接口,有4个,每一个接口脚位都测下,有短路的就不行。

  测完没发现问题,可以上大管子,注意板子装上机时得把螺丝上好,不能不上螺丝!!装好板子通电,完美开机。老化机器一整晚加一上午没出问题,让同行取机。

  现在回想一开始的检修思路,实际上是Y X板短路引起电源保护,也就是图上Q852导通把VS电压直接拉低了,而Q852受控Q851,Q851又受控于电源管理芯片,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时拔掉后级测量电源板VS端还短路的原因!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个不好修

网友:
修过几个                             不愿捣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