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楼主(2018-08-15):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一、DMI(Direct Media Interface)模块:

  1、DMI总线,是PCH桥与CPU通讯的差分信号总线,共有4组信号(每组包含一对发送、一对接收)16根线,维修过程中,可以通过CPU假负载打值,每个对地值都要一致(350~420),如果测得无穷、或者阻值异常,表示CPU与桥之间断线,DMI总线异常(断线、短路)会引起CPU不工作、不跑码。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1

  2、DMI总线阻抗配置、偏置电阻: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2

  DMI_ZCOMP:Impedance Compensation Input: Determines DMI input impedance。

  阻抗补尝输入,用于配置\确定DMI输入阻抗,一般通过49.9Ώ精密电阻连接到桥供电或总线供电。

  DMI_IRCOMP:Impedance/Current Compensation Output: Determines DMI output impedance and bias current。

  阻抗/电流补尝输出,用于配置\确定DMI输出阻抗与偏置电流,一般通过49.9Ώ精密电阻连接到桥供电或总线供电。

  DMI2RBIAS:Analog connection point for 750 Ω ±1% external precision resistor。

  外部750 Ω ±1%精密电阻(偏置电阻)连接脚。

二、FDI(Intel ® Flexible Display Interface)模块:

  1、FDI总线,用于PCH桥与CPU之间的显示信号传输,全部由CPU发给桥(单向传输),一共有8对,每对有2根线(一正、一负),维修中通过假负载测量对地值要一致(385~430),不断线、不短路即可,如果FDI总线出现异常,会导致开机不显示,不会引起CPU不工作或不跑码。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3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4

  从上图可以看出,FDI总线从0~3为通道1,从4~7为通道2。

  2、中断、同步信号(对地值580左右):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5

  FDI_INT:Used for Display interrupts from PCH to processor。

  PCH桥发给CPU的显示中断信号

  FDI_FSYNC0、FDI_FSYNC1:FDI总线通道1、2的帧同步信号。

  FDI_LSYNC0、FDI_LSYNC1:FDI总线通道1、2的线路同步信号。

三、System Power Management系统电源管理:此模块主要控制整机电源。

    1、SUSACK#:这是个握手信号,不能单独存在,它一般和下面这个信号一起使用;

  2、SUSWARN#:呼叫的意思,上面这个信号是应答;这两信号用于支持DS4/DS5状态的信号;

  3、SYS_RESET#:这是系统强制复位信号,类似于台式机面板复位开关,如果按下重启按钮,PCH会拉低PLTRST#,实现整机重启,CPU将重新读取BIOS。如果是热重启,一般是通过INIT#、RCIN#来完成的。如果SYS_RESET#信号漏电,会造成机器工作不稳定。

  4、SYS_PWROK:系统电源好信号。这个信号正常后,才会导致PCH抬高PLTRST#,结束整个系统的复位。

  5、PWROK:PCH核心电源好,也会作为PCH产生PLTRST#条件。

  6、APWROK:指VCCASW电压正常,由SLP_A#控制产生的电源好。

  7、DRAMPWROK:PCH输出给CPU的内存供电正常信号,桥内部开漏输出,一般由内存主供电上拉为高。

  8、RSMRST#:表示SUS电压正常,用于复位ACPI控制器。

  9、SUSWARN#/SUSPWRDNACK/GPIO30:当支持DS4\DS5状态时,当SUSWARN#使用,不支持DS4\DS5状态时,当SUSPWRDNACK使用,当都不采用的时候就会设置为GPIO引脚。注意:在不支持DS4\DS5状态时,SLP_SUS#悬空不采用,如果还要去关闭SUS电压,就可以采用SUSPWRDNACK,为高的时候关,低电平开,一般送给EC的。

  10、PWRBTN#:触发、唤醒信号。

  11、ACPRESENT / GPIO31: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除了前面INTEL ME和EC通讯外,PCH还用此类信号来实现深度SX,例如:在电池模式下运行时,如果系统处于S3、S4、S5状态时,该平台可以配置为可以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当此信号不采用的时候就会设置为GPIO脚。

  12、BATLOW# / GPIO72:电池电量低信号,此信号有效时,可以防止从S3-S5状态唤醒,也可以用于SMI#有效时启用,当此信号不采用的时候就会设置为GPIO脚。

  13、RI#:铃声唤醒信号,不采用,但是正常工作时要为高电平,如果为低会导致开机变重启。

  14、DSWVRMEN:给PCH内部稳压器开启DSW的1.05V供电,一般由RTC供电提供上拉。

  15、DPWROK:VccDSW3_3供电正常,当平台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信号与RSMRST#连一起。

  16、WAKE#:网络唤醒信号,一般连接到网卡芯片,正常工作时要为高电平,如果为低会导致开机变重启。

  17、CLKRUN# / GPIO32:PCI时钟运行,用于支持PCI CLKRUN协议,连接到外围设备或EC,用于请求重新启动时钟或防止时钟停止,此脚也能用作GPIO。

  18、SUS_STAT# / GPIO61:Suspend Status,这个信号有效,系统将很快进入低功耗状态,此脚也能作为GPIO。

  19、SUSCLK / GPIO62:32.768K频率输出,有些机器会发给EC,用于同步EC的时钟,此脚也能作为GPIO。

  20、SLP_S5# / GPIO63:进入\退出S5(软关机状态)的控制信号,此脚也能作为GPIO。

  21、SLP_S4#:进入\退出S4#(休眠状态挂起到硬盘)的控制信号,一般用于开启内存供电。

  22、SLP_S3#:进入\退出S3#(睡眠状态挂起到内存)的控制信号,一般用于开启S0电压。

  23、SLP_A#:桥发出的主动睡眠电路(Active Sleep Well,简称ASW)电源开启信号,用于开启ME模块供电,

  如果主板支持AMT并开启AMT功能,此信号会在触发前就产生;关闭AMT功能,此信号时序与SLP_S3#一致。如果主板不支持AMT,SLP_A#悬空不采用

  24、SLP_SUS#:这是SUS电压关断信号,当PCH将数据保存完了以后,在相对低的功耗下,会发出低电平的SUSWARN#给EC,EC认为可以关闭SUS电压的时候,EC会发出SUSACK#给PCH作为应答,PCH再拉低SLP_SUS#关断SUS电压,此时只剩下VCCDSW3_3供电。

  25、PMSYNCH:Power Management Sync电源管理同步信号,PCH发给CPU的状态信息。

  26、SLP_LAN# / GPIO29: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只有支持iAMT功能的机器才会采用此信号。

四、LVDS模块:

  1、L_BKLTEN:背光开启信号

  2、L_VDD_EN:屏供电开启信号

  3、L_BKLTCTL:亮度调节信号

  4、L_DDC_CLK、L_DDC_DATA:EDID信号,用于读取屏幕参数信息

  5、L_CTRL_CLK:(时钟)外部SSC(Spread Spectrum Clock扩频时钟)时钟芯片控制信号–可选的

  6、L_CTRL_DATA:(数据)外部SSC(Spread Spectrum Clock扩频时钟)时钟芯片控制信号–可选的

  7、LVD_IBG:LVDS reference current.这是LVDS信号参考电流设置,外接2.37K精密电阻接地

  8、LVD_VBG、LVDS_VREFH、LVDS_VREFL:Test mode voltage reference.这是测试模块参考电压,不采用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6

  9、LVDS差分信号:PCH桥发给屏接口的低压差数字显示信号对,每一组的对地值要正常。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7

本资料由迅维网(黄鑫船)提供

网友:
好帖子,和迅维实地讲的信号有的一拼。这些信号,我平时很少去查,修到的大部分是供电问题,即使在进水机,二修机里面涉及到信号部分,也是常常忽略了这些,不同的信号对应的故障,涉及到的维修思路,论坛也很少遇到

网友:
这才是经典学习了维修太有帮助了

网友:
这东西比较高深,谢谢了,学习学习。。。。。。。。。。。。。。。。。。。。。。。。。。。。。。

网友:
太专业了,厉害,厉害,高手。。。。。。。。。。。。

网友:
都是金典的东东,知道大家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收藏了 不多说了收藏了 不多说了收藏了 不多说了

网友(2019-03-10):
这课讲的不错。谢谢分享,果断收藏

网友:
欢迎大家都把INTEL各芯片的数据手册翻译给大家,像这样的就给力

网友(2022-09-01):
讲解得很详细!!

网友(2022-10-06):
谢谢分享让我更深入的去了解到更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