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小6无限重启 插数据线就开机

楼主(2018-08-15):
1.一台小6开机不断重启 强制DFU几次 但一刷机 又开始开机重启 这个重启不是白苹果重启 是正常开机状态下的黑色苹果重启
2.一插数据线就开机 然后不断重启 CPU部分烫
3.上电流表 有点怪 直接到200ma 然后往上摆动两下到300亮屏 然后停很长时间 再稍微摆动 然后摆动到500多黑屏 然后到300停留一下 然后归零 重启
这个是哪里问题 硬盘还是CPU?
白苹果
白苹果重启

网友A:
是不是进水的主板
luteaxoy
不是进水 摔过 然后用了一段时候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详情

网友:
先看看 usb管理 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水的主板
不是进水 摔过 然后用了一段时候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刚刚又试了一下 恢复模式刷机报错4013

网友:
直接换USB管理,妥妥的

网友:
应该是U2吧

网友:
顺序搞U2,硬盘,刷机,再不行CPU虚

网友:
用手按一下u看看重启不?不重启就是u的事.再重启就看看u2或更换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