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可以开机

楼主(2018-08-15):
测试ec 108脚acin没有电压,现在手里没有图纸,也不找到到底是哪里问题

问题找到了,查了图纸,acin#就是低电平,问题在按键板上,很新的机子,按键板断线,表面还看不出来,开关电压0.4v,我也晕倒了,为什么电池到可以开机?????

网友:
单适配器不开机,先查查保护隔离呀,

网友A:
多谢回复,隔离保护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找到了

网友:
电池又可以开机,0.4电池也可以开机吗

网友:
不解 电池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回复,隔离保护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找到了

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回复,隔离保护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找到了

那里问题分亨下呀

网友:
开关上0.4V用电池可以,适配器不可以。理论上说不过去。

网友:
开关0.4V可以开机,没碰过,能讲解下吗

网友:
晕倒+2,0.4电压应该是不会开机的,应该是接触不良,别的我没办法解释

网友:
无奇不有呀。  有些也说不清

网友:
保护隔离 或者充电电路   继续查吧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