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 g2

楼主(2018-08-15):
hp440 g2不触发待机电压正常,BIOS刷过还是不触发,什么问题,开关有3.3电压

网友:
按时序修!!!

网友A:
开关有电压,按开关会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有电压,按开关会跳变吗???????????

会跳变的.....................................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这种的要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
Cpu挂了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