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版号N850HJ

楼主(2018-08-15):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机器,说通电时长不过20个小时,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到手接上电源,待机正常,开机正常,不显示,外接有显示,怀疑接口问题,重插,不显,测电压,正常,这会是什么导致屏不显的呢?萌新\(////)\

网友:
解救各路电压测试了么????。。。。。。。。

网友:
接口部分基本电压测试了没有?屏幕是暗屏,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先把电池放电,屏好排除屏线不好排除,有的屏线接口会有转换芯片,这个芯片有的还有程序。其他的也没有思路。

网友:
lvds线或者显卡吧

网友:
这个你刷BIOS试下,说不有意外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