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retina PRO A1502 外放没声音

楼主(2018-08-15):
,2013 RETINA PRO A1502板号:820-3476-A喇叭 外放没声音,但耳机有声音,键盘调音键是禁止符号,触摸板也不能调,键盘和触控板都换也不行,与好的机器测过阻值电压都正常的,最后还是不愿翘的IC 把它翘了,换一个就有外放声音了,《谢谢关注》

网友:
换喇叭试哈啊

网友:
喇叭肯定好的, 开机声音都有的

网友A:
换系统试吧    不要用ghost版的   换个纯净版的或原版的

网友:
开机有声音进系统没声音一般是  系统引起的,换系统测测,最好用苹果系统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试吧    不要用ghost版的   换个纯净版的或原版的

我一直都说苹果系统,从来没说Windows,我从不用WIN 系统来测试的那是最基本的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耳机孔检查一下

网友:
换耳机孔

网友:
真是奇怪太屌了无缘无故就坏了:@

网友B:
绝壁耳机孔问题,等着返修吧,这问题不知道修了多少了,你吹芯片时热到耳机孔了。

网友:
                                  耳机孔有没有亮红灯,亮红灯是设置问题,我的苹果也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壁耳机孔问题,等着返修吧,这问题不知道修了多少了,你吹芯片时热到耳机孔了。

耳机孔也会导致音量大小调不了吗

网友C:
这是换了个声卡芯片吗?看着不像声卡啊

网友:
现在的维修就是找到问题所在,也不见得能修好,BGA封装,可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换了个声卡芯片吗?看着不像声卡啊

对啊,换个音频编程就可以了如果修手机的话这样问题就是耳机排线或大音频问题,

网友:
很可能耳机孔切换不过去,拿个3.5的耳塞涂上酒精插几下说不定就切换过去啦,碰到这问题都先这样弄一下,换元件太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