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信号线求解

楼主(2018-08-15):
主板是工控机:捷波工控主板
NF94-270-LF    集成 LVDS 支持 18位 TFT LCD
液晶是N154I2-L02 液晶  接口类型 30 pins   LVDS (1 ch, 6-bit) , 端子  电压供应  3.3V (Typ.)
这种线要怎么做  30PIN D6

里面的LVDS_CLKBN LVDS_CLKBP 跟 LVDS_CLKAP LVDS_CLKAN 是双通道吗?如果做成D6是不是接一组就行了? 还有LVDS_DDS_DATA LVDS_DDC_CLK 是啥?

网友:
以了上面图是工控的,下面的是液晶的,谢谢大师们

网友A:
这个屏是  普通的屏啊    三组数据一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是  普通的屏啊    三组数据一组时钟

这个屏是D6 30PIN的屏 就是3组1时钟,关键就是,,上面工控主板的信号,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既然有对照表,就按着表上面结看。个人觉得对照工控板子的5-12脚接上,还有开启,供电地线,应能能组成单6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对照表,就按着表上面结看。个人觉得对照工控板子的5-12脚接上,还有开启,供电地线,应能能组成单6 ...

我接过,,,花纹,,如果这是双通道,那时钟应该是3-4脚 ? 10-12是EDID?

网友:
单路6位LVDS输出接口

  这种接口电路中,采用单路方式传输,每个基色信号采用6位数据,共18位RGB数据,因此,也称18位或18bit LVDS接口。此,也称18位或18bit LVDS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接过,,,花纹,,如果这是双通道,那时钟应该是3-4脚 ? 10-12是EDID?

你结接19-26脚试试,如果时间葱郁的话 ,在不,你就接双6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结接19-26脚试试,如果时间葱郁的话 ,在不,你就接双6试试

19到26也接过,也花不过像是也有显点字,太花看不到。双6 液晶屏不支持啊

网友:
搞定了,要进BIOS把分辩率设对,不然800*600 就不显!! LVDS_CLKBN LVDS_CLKBP 跟 LVDS_CLKAP LVDS_CLKAN 就是两组时钟,LVDS_DDS_DATA LVDS_DDC_CLK 应该就是屏EDID写数据的

网友:
已经弄好了  要不烧屏

网友:
我烧过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烧过屏                                                                                             ...

我就烧过。。。线,嗅到烧焦味道,,,3.3跟END 直短了。。。。只要VCC没接错,其它随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