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乐LE32M02F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5):
美乐LE32M02F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美乐LE32M02F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理一台美乐LE32M02F机器,故障是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拆机检测,只有3.3V正常,12V跟24V无输出,观察该机,跟TCL的特别像,一看主板的贴纸,果然是TCL的机芯,按压遥控器及本机的待机按键,电视均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一直是红灯,怀疑数据有问题,但是手头没有该机的写好程序的FLASH,去网上找找程序吧。

美乐LE32M02F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在网下载了该机的程序,首先拆下原机FLASH,并用编程器读出,做好备份,重写数据后,开机试验,故障不变,怀疑数据不对,又下载了一个,再次写入试机,故障依旧!难道该机的FLASH硬件损坏了?找了一个新的W25Q32再次写入试机,还是老样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肯定不是数据的问题了,于是决定先仔细检查一下电源板,当测量CON3插件的P-ON端时,发现电压是3V,不对啊,待机状态下怎么会是3V呢?又一想,刚才的分析不正确,现在就是开机状态,只是电源板工作异常,没有输出12V跟24V,导致主板没有得到12V电压而使主板工作异常,指示灯颜色也不会改变,遥控及本机按键也均不起作用,检查电源板,翻过来一看,已经被人修过,是台转修机啊,电源板被他搞得一塌糊涂,估计是不小心弄短路了留下的打火痕迹,这也情有可原,马有失蹄吗,再看一下CON3插件的焊点,最基本的焊接基本功都不行,这种选手还出来修电视?顺路检查Q4三极管,发现其开路损坏,换新后试机,12V跟24V都正常输出了,电视恢复正常了,之后把CON3拆件从新焊一下,并用信那水清洗干净,这时想到原机的数据估计是没问题的,于是再次把FLASH焊下来,写回刚才备份的原机数据,开机试验,仍然正常,本例维修之所以走了弯路,是因为仅凭按压开机按钮时指示灯颜色不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美乐LE32M02F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美乐LE32M02F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美乐LE32M02F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