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PP39L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08-15):
机器型号:DELL PP39L
主板版号:

故障:待机0.008A,按下开关掉电(不显示)。每次掉电电流不一样
主板上EC/桥BIOS动过、显卡修过。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CPU电感、桥电感、显卡电感、内存电感、后继输出无明显短路现象。
又是广达代工的,不用说了HWPG信号。
还是直接给EC66脚来个3.3V

结果还是掉电。难道不是HWPG出问题了!追查HWPG是经过一个电阻上拉,

测R167的另一端在掉电瞬间有出来。之前这块板修到过二级电压转换管出问题的,找到那几个管测量

全部测量了一谝,没有发现问题。接着,我开始怀疑是这某个管子没有导通(没有输出电压导致)
用这个方法判断,将这PQ14/PQ22/PQ17/PQ15拆掉,将它们直连起来,看是不是某个管的原因
当然,不是一下子全部连起来。要一个一个连。这样来判断
结果故障依旧,再刷了EC/桥BIOS。故障依旧。这下没有什么思路了
最后,想到了直接把R167拆掉试试。

结果,电流一下子跳到1.3A,连续跳变,接上屏幕亮机。

网友:
拆掉r167是什么意思。是去掉r167吗?不需要r167出hwpg?不能理解。

网友:
拆掉直连吗?????????????????

网友:
pg拆掉。不掉电吗

网友:
拆掉上拉电阻好了是什么鬼 这是什么原理 如果说拆了上拉电阻好了只能说明3.3SUS不正常

网友:
直接拆掉不就断路了吗

网友:
直接去掉了R167不可以了?

网友:
拆掉HWPG就是断开电源好信号,让电源好信号不要,这样如果某一路电路工作不正常就不会保护了

网友:
一般只短接,我还没试过去掉上拉

网友:
楼主估计是去掉r167后,直接给ec一个好电平,这样就可以开机了,但是还是有故障存在啊,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故障在R167后面,+3.3sus  有没有量下有什么异常

网友:
看见别人修起就那么顺.自己搞起来就感觉死去活来的.难呀

网友:
直接拆掉不太好吧,万一后面有问题怎么办?问题不是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