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9 usb失灵维修

楼主(2018-08-15):
同行带过来的,USB接口没反应排除系统问题,测USB电压0.18v.
拆机拔掉usb小板,测得主板上 USB电压5v.
小板坏,电容短路,换之好。
没下载分了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口没烂。就是。电容问题。。。送钱的机器

网友:
没分发贴是来分的好方法,比回贴快多了,

网友:
电容短路就是好赚钱。。。。。。。。。。

网友:
这种问题想要下载分。。。难!

网友:
这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挣钱又赚分

网友:
拍个图上来, 说不定还是通病 ,才好加分。

网友:
有图有文字,让别人看的才舒服

网友:
这个电容没短路,不好量出来
这个电容坏  是某一个 USB 坏 还是所有USB 口都不会来?

网友:
这么简单。。。。。。。也不拍个照。。。。。。。。

网友:
学习了,细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