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背光维修详解

楼主(2018-08-15):
   进迅维论坛也有几年了,一直在潜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苹果6无背光维修吧,少发贴,语言哪里不顺还望大家能见谅。   好,直入主题,平常接到苹果6开机电流正常,但屏不亮,那先看一下开机屏幕有没有出现苹果或其他显示(用手机手电筒照对着屏照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对着照也是漆黑一片,那就是显示电路了),如果能看到有显示。那我们跟着就来打一下显示座的背光供电1 2 4脚的阻值,阻值图上都有标注了,不同的表有几十欧姆的差 异是正常的,但1 和4是背光回路,阻值是基本相同。2脚是升压后供电,10v以上,阻值四五百左右为正常,如果偏低或短路,那升压电路有问题。平常维修时2脚短路较多,而且可以明显看得到升压二极管烧坏变黑,这时很多以为换了二极管就可以正常了,再不好换了背光IC准好,但是换了二极管和背光IC故障依旧,再测一下2脚的阻值怎么还短路呢?是不是背光IC又坏啦呢?先别急着去又换IC,我们看看一下,升压后经过三个大电容c1530 c1531 c1505滤波,然后经过一个保护电感fl2024通到2脚,然后我们试着一个一个的撬掉这三个电容,会发现撬掉其中一个后,2脚阻值正常了,嗯,大功告成,通电试机,你大爷,怎么还没背光呢?是不是这三个电容全撬了?如果是全撬了,你得至少补一个回来啊,要不然升不了压的。哦,原来这样,补了电容通电试机,咦,有光了,怎么辣么暗,调到最亮为什么还是那么暗?别急,你观察一下升压大电感L1503,是不是表面有裂痕,有点偏黄啊?把他换掉吧,换掉试机,终于满血复活了。唉,总结一下,就一个滤波电容短路,把二极管 背光IC和电感都烧了,所以维修2脚短路的,还希望留意这几个元件。如有哪里写的不对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很生动很直观的描述故障及维修,下次遇到我先检查3个电容和电感,可能IC不用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