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lpex-3020MT

楼主(2018-08-15):
板号PN:VJ4yX.   Ra00.  不触发,原来桥短路,换了后不短了,但是不触发,那位兄弟修过

网友:
1 桥可能是坏的
2.桥没有焊好
3.要刷BIOS

网友:
你可以试着按一下主板上的电源开关,看看会不会亮机,这桥好多都是坏的,

网友:
我修一块7020MT的。也是这种桥,强行上电有时候可以亮机,但是有时候又不会,BIOS也搞了官方下载合成的都试过,最后又换了 一人拆机的桥,也是这种情况,结果的情况是每次要用一个开关按一下 主板上的REST ,就会亮机了,你可以试一下,很奇怪的,最后换板了。

网友A:
换个晶振试试看,遇到过换晶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晶振试试看,遇到过换晶振好的

晶振还有振波啊!。

网友:
有些故障就是难搞。。。。。。。。。。。。。。。。。。。。。

网友:
修过好几台了,换完南桥后,要刷原厂BIOS。不触发,是因为还有个电路要修一下,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