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19.5 侧入式的led灯条哪里有?

楼主(2018-08-15):
淘宝上找半天也没找到合适   原屏M195RTN01.V0
灯条供电30V左右 笔记本屏上拆下的灯珠换的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已找到 淘宝上就找到一家卖这个

网友A:
灯条和高压条一起换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条和高压条一起换通用的,,,,,,,

长度找不到合适的啊   原屏的灯条长度248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度找不到合适的啊   原屏的灯条长度248mm

万能条,可以剪出这个尺寸的。。。。。。。。你试试

网友:
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