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不触发

楼主(2018-08-15):
晕了。刚在用户手里没有拆机检测,都能触发,但是屏幕不亮,大小写键盘灯能开关,没有进系统的声音,以为是显卡问题,拿回来拆机,晕了。不触发了
,现在想刷BIOS试一下。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拆机之前都可正常触发。但为什么拆机后不触发了。这个板子没有霍尔元件,板号是 DA0AX1MB6H1 REV H
刷BIOS

网友:
有老师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用电池试了吗,是不是适配器不行

网友:
楼上正解,找个原装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相关部分,看有没有虚焊的,或明显坏的

网友:
是不是用到一般的2.5转HP大头带针转接头?要用带芯片的转接头才可以

网友:
裸板试下,拆掉小电池看看。一般能开机的,一般故障不会变

网友:
查一下开机条件吧,朋友。 。。

网友:
很正常啊,反正都是亮不了机,都是修,就按照不触发来修,需要纠结吗?我之前拆个机器拆成短路的我都没说什么

网友:
使用电池能触发吗.若不行.就按不触发修 先有隔离点18.5V 再来 3V5V

网友:
裸板试下,拆掉小电池看看。一般能开机的,裸板试下,拆掉小电池看看。一般能开机的,

网友:
换个电源线试试换个电源线试试换个电源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