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进水不开机故障一例

楼主(2018-08-15):
来实地一个多月了,学到了不少知识,理论和手工课也讲的差不多了,老师给我们发故障板,让我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学习修机,拿到故障板,看了下外观,有进水腐蚀的痕迹,上图

这种情况下通电毫无意义,直接洗刷刷吧,清洗干净后通电,没有漏电,按开机键,不触发,刚要跳变直接归零

猜想应该是供电有短路造成的,接下来查触发后各路供电的阻值,当量到主电源旁边电容C2008时,两端都为零,对地短路,查点位图,此电压正是cpu供电,而且连到了很多地方,上图

直接松香大法,上1.8v烧机,发现c2000上的松香迅速融化,就是它了,直接干掉,再打阻值,不短路了,滤波电容也就没补上

接电,触发开机,电流跳到250MA不动,仔细一看屏幕,有苹果图标卡在那里不动,没有背光

又出现两个问题,那就一一解决吧,想了想还是先修暗屏吧,查背光供电芯片工作条件,线路通断,发现升压电感已经被烧的鼓起,根据老师传授的经验,换掉背光供电ic,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感,保险起见,把辅助升压电感和二极管去掉了

开机,亮屏,这回可以清晰的看见苹果标志卡在那里了,试机屏幕,就是那个样子

接下来刷机,爱思刷机不走进度条,之后重启,想了一下,那就用itunes刷试一下吧,这回走进度条了,刷机成功,可惜是id机,只能测一部分功能,功能正常,故障修复,新人发帖,误喷!!!

苹果6s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5424-1.html

网友:
一直想去培训下,好多东西不懂,不过你挺牛的

网友:
我知道这种情况    很简单刷机就行了

网友:
加不了分和金币,只能靠评论来维持一下生活

网友:
是C2000,不是V2000,楼主技术杠杠的,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