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加电立刻掉电维修

楼主(2018-08-15):
联想V460的通病大家都知道,CPU供电的铁壳容易击穿短路,严重CPU一起烧坏。换掉损坏的铁壳加电立马就掉电,测试静态CPU供电,发现L23 L24电感阻值偏低很多,万用变二极管测试只有5欧,直接断开L23 L24发现是后级短路,最后锁定短路点在CPU座里面的470电容短路了。更换后开机点亮正常。

网友:
相对来说 460的待机部分 比这个u供电的故障率更大一点  加分了

网友:
B460待机由于c壳海绵垫坏  v460cpu和显卡铁壳还有显卡铁壳旁贴片电容坏 CPU一般不坏,V470 cpu铁壳和CPU一起坏的多。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网友:
联想B460基本上就这3处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其他CPU供电芯片也是要考虑的,要不没有电压

网友:
乌龟壳的通病 联想机器最长见了 有时候还会把CPU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