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鏖战APPLE MACBOOKAIR A1466 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8-08-15):
时间:2018年8月15日机器:apple 1466 820-3437-B
故障:不开机,准确来说是不跑码。
机器接手,掀开后盖,没拆过的机器。 没有进水什么的,插电可以触发。
电流0.55A,不跑碼。风扇狂转。
拆机裸板测试,电感电压都有了,
CPU供电也有出来。
先刷个BIOS试试看,手头上有一样的板。
(这里就开始走弯路了)
刷了后一毛一样。算了,还是一步步来。
一阵巨烫袭来,哇,怎么会这么烫。
难道掉了啥东西,再仔细看看,也没掉啊。
再摸摸看是不是其他的东西烧了。
果真有发现,内存附近一个芯片发烫。
绿色的,打开点位图纸看看,是何方神圣。
BGA封装的U3900, BCM15700,
应该是管理PCIE外设的。
(打灯一看硅晶缺了个小洞)
应该是问题所在了,直接上台干起了。
锡箔纸毫不吝啬,内存、CPU全包起来。
260°无铅伺候。拆了后,想想这家伙拆了,
应该不会有很大问题,先插电看看。
电流一路小跑,哦豁,灰屏。
料板上拆芯片吧,没办法,出来混还是要还得。
已经做好手工植株的心理准备了。
毕竟之前IO都是手工植株的,
手工方面还过得去。
搞起来,0.3还刚剩一点点,应该是够。
其实我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
珠子有点小,慢慢来吧。
花了大半个小时植好了,
刚准备来吹,发现油打的有点多。
而且不沾锡是最头疼的。
再找个料试试吧,
直接拆,拆的好可以不植株、
最大的优势就是手不抖。
这是被坑出来的。
培训的时候说没有网子
只能手植,要求一天两个)
这个就拆的还可以。
把边胶处理干净后
直接无铅干上去。
个人比较喜欢去胶后
习惯用锡纸把芯片两边粘一下,
以便做上去的时候好对位。
主板晾凉,装机插电。
久违的DUANG响了。
装硬盘进系统。
亮机收工。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上次大佬说排版有瑕疵,这次应该可以了。

网友:
佩服楼主,手工了得

网友:
做bga我都跳220,上次做个显卡还没到200就爆了,为啥你调260都没事,还有那个芯片粘一下好对位没看懂。。

网友:
我手里一个少一组cpu供电的搞得头大

网友:
各个品牌的BGA设定温度不一样数值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温度为准

网友:
这种BGA封装的芯片,谁有好的方法啊,指导一下,感觉这个换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不用锡箔纸不行吗,我都是直接上风枪,连拔带装也就4分钟吧

网友:
手工厉害啊,谁有更好的方法讲解一下

网友A:
苹果的ec就是容易坏!应该是因为自带程序

网友B:
楼主厉害!!!!学习学习!!!!我看到苹果的本本就头晕!!!!

网友:
佩服楼主手工了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学习学习!!!!我看到苹果的本本就头晕!!!!

之前我看到就怕,后面拆拆装装,感觉也不是那么不好搞。第一台是搞1286的显卡,后面就自己慢慢上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ec就是容易坏!应该是因为自带程序

坏也就算了,料板还贼贵。还要植株。

网友:
楼主手工了得,拆的好不用植株,又学习了。

网友:
上次大佬说排版有瑕疵,这次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这玩意拆了根本不影响开机啊,修过无数了,摄像头用的

网友:
这个是摄像头芯片,还没修到过坏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开机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