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一体机电流2.1-2.3A左右不亮机估计是通病维修方法

楼主(2018-08-15):
联想C320 板号  DA0QUAMB6D0  CIH61S  这个板号在CPU座子下拆CPU才能看到 一体机电流2.1-2.3A左右不亮机。测得CPU的显卡无1.5V供电 跑线路发现PQ62一边有1.5V 一边无1.5V 不管哪么多直接短接PQ62 机器修复。PQ62 在板子背面。

网友:
pq62 板子背面记住了

网友:
没见过这机器的呀没见过这机器的呀没见过这机器的呀没见过这机器的呀

网友(2018-10-05):
谢谢楼主,应该这个现象比较多,看到好多搞显卡,写BIOS都不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