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Z170M -D3H DDR4 不通电 怀疑南桥短路

楼主(2018-08-15):
接手一块网吧主板同行说是不通电。换了电源一样。直接拆出 技嘉主板GA-Z170M -D3H  DDR4 测量确实是不通电, 怎么待机指示灯都没有亮,难度是待机短路了。怎么主板南桥还发烫。 南桥坏了啊????? 测量到Q4的2脚3VDUAL 对地阻值为0 。 PCI-E是B10脚对地阻值为0 .  PCI的A14脚对地为 0.. BIOS芯片的第8脚对地阻值为0

网友:
换南桥就没有必要了。客户不同意。未修好。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的,我也碰到过,没换过

网友:
基本是南桥坏了   碰到这情况都直接换版

网友:
你不会烧鸡大法吗??????小心网卡短路

网友:
南桥短路的话,肯定要发热的,正常的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待机南桥烫是南桥坏,误判了好多板,后来发现,IO坏,IO周边的电容不正常,待机不正常引起的待机南桥发烫好几例都修 好了,(当然也有没修好的)兄弟再仔细测一下。

网友:
H61以后的板是开机后才有待机供电的

网友:
大哥你不会打一下USB的值 ,然后实在不行 就测一下 桥上的小电容。

网友:
修好的几率低

网友:
只是推测而已 你也太自信了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只有考虑换板了!换桥的思路不是不可以,问题不可靠。

网友:
这东西成本这么高  烧鸡大法 祝楼主好运了

网友:
现在主板南桥坏的都没有价值修了  我们这里坏了都是直接换二手主板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的,我也碰到过,没换过.....

网友:
过保了吗,这板这么新。。。。。。

网友:
这么新的板南桥短路见到好多!待机1084会很烫手的。南桥也会很烫的

网友:
主板换线都不华算,客户也接受不了这价,你也买不到桥,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板

网友A:
修过好几片H81的主板。要是3.3V短路。烧鸡一下。基本都是南桥挂了。H81的桥还比不上H61的桥f

网友(2018-09-18):
南桥缺少一些电压也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修过好几片H81的主板。要是3.3V短路。烧鸡一下

网友:
给加个3伏,烧鸡大法 ,绝对不会烧任何东西,只有坏的会发烧

网友:
南桥这个型号真的不划算换,要不给客户说换个二手主板,淘宝上找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块。都判断是桥坏。但没换过。哪位大师修过讲讲。

网友(2018-10-18):
引用 网友A:
修过好几片H81的主板。要是3.3V短路。烧鸡一下。基本都是南桥挂了。H81的桥还比不上H61的桥f

此楼感觉正解····················还有换南桥。。。就算了,感觉成功几率很小,价格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好几片H81的主板。要是3.3V短路。烧鸡一下。基本都是南桥挂了。H81的桥还比不上H61的桥f

正解,H61和H81南桥挂的几率太大

网友:
这情况我遇到过,有一次有块华硕H61M-K REV;1.03的5v和12v检测电压不对,然后我就用万用表的针扎IO的脚位,很气人的那检测脚位的串联分压排阻是精密电阻,我只有普通的,换了几次电压还是不对,期间IO脚位戳了几回,后来开机3VSB的灯插上电源亮一下然后就灭,我最后烧机发现IO和桥都发热,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我戳短路了谁知道我戳了IO的哪里会变成这样啊?????????????

网友:
学习大师们的方法,谢谢大师们

网友:
Z170的桥,不好换。现在芯片越做越小,引脚越来越多,密密麻麻。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吧南桥拔掉就知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