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放毒_电视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8-08-15):
时间:2018年8月15日  地点:广东惠州慧一维修  机型:无  故障:通病分享

应部分会员要求,分享点电视机维修通病给大家,我在维修行业做的时间没有那么久,我就

把我知道的分享给大家吧。里面大部分是我多年的维修真实案例,有一小段来自互联网。如

有不明白地方可以私下小窗或站内信,我们要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维修宗旨,在维修

的行业里,你们个个都是大神,我知道的可能你们早都知道了,我希望你们也多分享点,为

论坛多贡献点,也许你知道的小技巧,小案例够人家查一个星期。

反复重启
LG 32LS3150-CA 故障1:三无 无指示灯,无背光, 无待机 换电源板,或者维修,通病开

关附近小电容炸管 换了还会炸  最好整套换 有代用板, 故障2:有待机  或者无待机 主板

主芯片烫手,换芯片即可。
  创维32E760A 37E760A 42E760A 47E760A 55E760A开机死机 反复重启刷程序,U盘升级,淘

宝有程序,卖家会告诉你升级步骤。
创维8M41-42E350E(7626-T42003-Y050+T0) 刷程序
创维32E55HE电视三无:电源板上的R101 R102 R103 R104四个0.5W1.5M启动电阻损坏。

海信LED40K16P 42寸也是开机不稳定 时开时不开,不定时黑屏,黑屏后依然有声音,上BGA

加焊主控,完了后把闪热加大,我是直接改笔记本的风扇进去,长期稳定。

海信:屏型号HD315DH-B12灰屏 花屏通病(PCBA板 7.820.5715)VGH电压 飞到Y端的TAB上

液晶屏 玻璃上的ITO 电极的倒数第2根线对应的TAB 引脚 飞线到边板上的 第12根 然后将漆

包线顺着 玻璃边缘 用硅胶固定。

长虹3D42A7000iC 3D47A7000iC程序 不进系统 反复重启刷程序 U盘升级
TCL主板40-1MS801-MAD2HG L32E5300D L42E5300D 死机花屏 进不去系统,反复重启,U盘升

级固件。
长虹LED49C1000N LED49C1080N 49D3000iD开机有声音,用神奇点背光,不亮换灯条,灯条通

病。

康佳技改:
(1)康佳LC32HS62B断续声音,音量不受控制,无音通病康佳LC32HS62B 下乡机型大量出现

:断续声音,音量不受控制,无音等故障。
开始维修工以为在MCU出现故障,经过实际检修代换最后证明是伴音功放块LA42205内部损坏

,用热风枪吹下一换就OK。
本维修站修理了大约20多台无一例外。可算是通病吧。
解释一下MCU:是集成了 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出输入功能的单片机。就是现在普遍使用

的比以前集成度更高的芯片。
(2)康佳液晶LC24FS66DC电源灯闪亮一下,不能开机通病。
维修中发现LC24FS66DC机出现开机电源灯闪亮一下,不能开机,测量电源板各输出电压正常

,通过检测怀疑程序存储器程序错误造成,通过升级小板从新升级程序,故障排除。
元件位号N506(F16-100HIP),该机主板号35014118,MST6M16,配奇美屏,故障率较高
(3)康佳TK-BM系列电视机部分电视节目出现音杂
更改在菜单里按1147进入工程师菜单,找到FMWS2,改为其它值试一下。原数值为2,强制修改

伴音制式:调为0、1、3任意数字数值机器都可恢复正常伴音。

索尼KLV-40U200A液晶电视  原装机电源板有通病 , 使用华升电源板代换。

一般故障有:开机不了机、死机、灰屏、开机定屏等故障80%都是软件引起的,此种故障只需

在线传输最新版本的升级软件就可以搞定,提供技术指导调试。买家需要自备U盘,和编程器

。反正拿到一台电视机不要慌,一步步来,没事多刷刷,这个刷都不用刷好多都是U盘升级估

计即可,谢谢大家阅读,浪费了你们宝贵的时间加分,加分非常感谢。

网友:
我做沙发了   说的好快啊! 稍微的细致点点 也好哈!  连评论字少了 都不行!哈哈!

网友A:
电视机大太了,维修起来不方便,太占地方了,今天来个康佳42寸的,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大太了,维修起来不方便,太占地方了,今天来个康佳42寸的,屏坏了

现在我们这边修台式机的就很少了,慢慢电视多一些了!大电视弄起来麻烦点,但是同时你收的费用也会高一些呀!希望迅维早点出电视远程课,现在没有时间来实地学习呀

网友(点评):
没什么麻烦的 修多 了 对整机上电过程知道后 跟修显示器 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几年前就没有接台式板了 维修收不起价 时间长 翻修也高 型号多 经常找不到物料 后来干脆就不接了

网友(2018-11-12):
请问这些固件从哪找到的,官网提供吗

网友:
现在电视维修的多啊

网友:
这些通病 整理太有用了 · 谢谢

网友(2019-01-16):
这都是平时积累的实际经验,看来我也要作笔记了。赞

网友:
通病我一般都不看 几乎很少能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