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读到内存不亮机(已解决(

楼主(2018-08-15):
如题T410集显,读到内存不亮机。。。。。。。。。。
板号:09A21-3
刷 过N多论坛BIOS
以下是内存,BIOS,lpc帧周期波形
这是装内存
这是不装内存
BIOS第一脚
BIOS第二脚
BIOS第五脚
BIOS第六脚
lpc帧周期波形

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 ,被 折腾一下午了·································
已解决!!!!

故障为:网卡芯片坏了,但是芯片不发热。当时对比了其他好的H55主板,亮机SMBUS波形为一模一样,论坛有人遇到过H8S时钟不行,我的10M正常,最后没办法了,想到外设,此机没有PCI设备,只有PCI-E设备,想着 一个一个断开看看,没想到断开第一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在线等,如果还需要什么条件,留言,

网友A:
有没有换个内存试试,还有屏幕有没有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内存试试,还有屏幕有没有亮机

内存换过了,U换过了 。,屏没有亮机

网友:
BIOS不要瞎刷,原BIOS要保存,我今天一台机器原来CPU没电压,内存供电仅0.8,后来换了个代用芯片上到了1.3V,不亮机,想了一会儿,心想不会是BIOS吧,于是找了个已前备份的刷上去立马亮机,内存电压1.49V

网友:
可以用吗                                      。

网友:
三楼,那里都有你,又是加微信发钱再指导

网友B:
这个机修不了,换主板才80。这个板我看到都叫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修不了,换主板才80。这个板我看到都叫客户换板

价格不是问题,主要是,修好不是心里舒坦吗

网友B:
现在维修我是看清楚的了,简单直接明了,收钱。

网友:
修这机器我们都是跑码修,插电池接口的诊断卡简单明了

网友C:
这种情况还是按时序来一步步来修!!

网友D:
有时候一味地乱抓波,没有理清思路,也是容易走进死胡同,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电压出错了的问题,你却一味地胡乱抓波也是没用的,示波器也是提供一个思路,并不是万能的。

网友:
也中  主板也才几十元  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去 浪费 呵呵  。如果客户不要 到是可以拿来研究 。

网友:
没有积分了这么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一味地乱抓波,没有理清思路,也是容易走进死胡同,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电压出错了的问题,你却一味地 ...

南桥电压,CPU电压我都检查 过了 ,内存的几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还是按时序来一步步来修!!

时序 信号也都测过了 ,全都有

网友:
屏有没有换个,还有屏接口信号查了吗,别是屏线或屏坏了,外接试试

网友:
应该是内显问题。换cpu试一下。不行应该是南桥问题多了。读内存了。插个u盘看一下有没有读到。有的话就是屏线和屏的问题多了。

网友E:
看看集显电压有没有出来 按时序应该是过内存出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集显电压有没有出来 按时序应该是过内存出集显电压

集显电压已出
时序信号都正常,内存供电 ,smbus总线电压正常

网友F:
已修好 ,网卡坏掉了,拆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修好 ,网卡坏掉了,拆掉就OK!!!!!

怎么判断网卡坏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已修好 ,网卡坏掉了,拆掉就OK!!!!!

飞的诊断卡?还是摸到网卡发烫啊

网友:
维修不要那么死板 不要一直抓着波研究啊

网友H:
说真的,就这个波形真的啥也看不出来。把示波器吹得太神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真的,就这个波形真的啥也看不出来。把示波器吹得太神了

能看出很多东西的 ,只是我们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的诊断卡?还是摸到网卡发烫啊

我对比了好的H55主板,内存波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判断是过了 内存的,网卡不发烫,想到过了内存还需要自检其他外设,先拆网卡,没想到拆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666了  网卡引起 咋搞 我还以为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修好 ,网卡坏掉了,拆掉就OK!!!!!

台式机主板遇到过  一样的故障 也是 网卡

网友:
波形只能参考吧。。。。。。。。。。。。。。。。。。。

网友:
先换CPU,不行就查屏接口电路正不正常,还有换个屏和屏线试下,如果要再不行就直接换板吧,没必要耗那个时间,板子又不是很贵

网友:
按时序继续查后面的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维修我是看清楚的了,简单直接明了,收钱。

是的难修的还是换班来的快,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时间成本太大

网友:
BIOS不要瞎刷,原BIOS要保存................

网友:
楼主设备高大上啊,看来只有大神帮分析一下了,没有使用过示波器的我飘走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
现在ibm的主板真的很便宜  稍微难点的直接换

网友:
老铁。一直去抓这个波形又能证明什么。 要有良好的思路

网友:
外设引起的问题真的要修死个人。

网友:
一直去抓这个波形又能证明什么。 要有良好的思路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好牛逼。。。。。。。。。。。。。。。。。。。。。。。。。。。。。。。。。

网友:
一般都考虑换板  这个主板好像也才80左右吧
稳定最重要

网友:
换板吧,反正便宜。。。。。。。。。

网友:
新手没看明白什么意思,这波形有待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