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7 620U的电脑有哪些?供电1.5V和另一路多少V?

楼主(2018-08-15):
请问I7 620U这个U的两路供电,一路是1.5V,另一路是多少V?用这个U的笔记本有哪些型号啊?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请问这有一路供电对地电阻只有12欧左右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有一路供电对地电阻只有12欧左右正常吗?

正常的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请问知道有哪些型号的电脑用这个U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