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惠普14-E051TX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8-08-15):
插上电源后指示灯不亮无待机电压,主板电源MOS管输出S极无19V电压,参考论坛帖子后检查发现是内存插槽附近的电源滤波退耦贴片电容EC11漏电短路,对比邻近的电容容量找了个7.5uF的贴片电容焊上就好了。
就是这里的贴片瓷介质电容

检查是短路了

网友:
这种不是零欧的不好找,恭喜你有肉吃了

网友:
烧鸡大法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