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主板dimm-a1内存插槽点不亮!

楼主(2018-08-15):
客户说主板清理处理器散热以后,内存第一个插槽不能点亮,也不能组成双通道。看来是捡漏的主板,估计是客户拆卸处理器风扇不小心,风扇散热器螺丝撑到或者刮撑主板,导致主板断线,断线位置都标注出来了,用导线焊接好,搞定。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台不加电的,绿线对地也不加电,最后是主板右上角一个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
这个位置断线多是客户自己加硅脂,螺丝拧偏造成的吧?

网友:
人为故障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修的少。。。。。。。。。。。。。。。。

网友:
这么细的线怎么补?一直不会

网友:
估计客户打螺丝太用力了。捡钱了 呵呵

网友:
这种华硕高端主板收多少维修费?